THINKPAD E555

楼主(2015-06-03):
此机器进水   擦擦后就报第一张那个  开机之后显示一下后就关机了  电池正常   不能充电
最坑的是BOS    全是黑胶
求思路........

网友A:
BIOS下面我怎么感觉像是进了液体的 不像是黑胶?

网友:
进水都处理好啦啊

网友:
0271应该是BIOS

网友:
新机的BIOS 上黑胶。。。。

网友:
提示不是时间没设置么

网友B:
BIOS黑胶 这个不怕 风枪就能搞下来了 但是是不是设置一下BIOS时间就可以了 也不一定要刷Bios啊不可以再刷呗 这么新的 估计坛子没有BIOS下载哦

网友C:
换个原装电源试下

网友:
是时间不对吧,进BIOS里设置一下时间试试,不是提示让你设置时间了吗

网友D:
时间不对 设置下时间 看看看cmos电池还有电吗

网友:
设置时间啊老兄

网友:
设置时间这个问题楼上的朋友 就不要说灌水的话了 一个铜牌维客 难道这点多不知道吗?  外行人多知道要设置时间  就连训维出来的版主多问设置下时间 我看了真是无语了···· LZ说了 电池有电  只是没有说时间也设置过了   因为这样问题 LZ也没有必要说时间设置过吧

网友:
还是刷BIOS  靠谱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下面我怎么感觉像是进了液体的 不像是黑胶?

黑胶灌满的   不是进水

网友E:
才出来不久的    目前还没有BOI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时间不对 设置下时间 看看看cmos电池还有电吗

不能设置时间   提示这个之后就强制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原装电源试下

就是原装电源    试过很多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黑胶 这个不怕 风枪就能搞下来了 但是是不是设置一下BIOS时间就可以了 也不一定要刷Bios啊不可以再刷呗 ...

设置不了    提示报错后   强制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才出来不久的    目前还没有BOIS

找个卖电脑的朋友 或者去卖电脑的那 去把BIOS 搞出来  可以在线备份的

网友F:
用原装电源都报错的话,可能是进水位置有元器件腐蚀或者断线,楼主好好检查检查

网友G:
未知适配器连接到系统 请连接正确的适配器 就是让你插原装电源     重点检查适配器检测部分啊  或者刷BIOS试试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用原装电源都报错的话,可能是进水位置有元器件腐蚀或者断线,楼主好好检查检查

都看过了    进水的部分   我才可能是EC 的问题    但是不敢换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都看过了    进水的部分   我才可能是EC 的问题    但是不敢换呀

为什么不敢换呢?有时候怀疑哪里有问题要换了才知道,要不然会影响维修思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敢换呢?有时候怀疑哪里有问题要换了才知道,要不然会影响维修思路的

此EC 是专用的    应该内嵌程序      换了后可能直接不开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未知适配器连接到系统 请连接正确的适配器 就是让你插原装电源     重点检查适配器检测部分啊  或者刷BIOS ...

原装电源  一样    目前无此BOIS      无图无点位      难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原装电源  一样    目前无此BOIS      无图无点位      难呀

你说现在BIOS也进不去 是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说现在BIOS也进不去 是吧

是的   用电池可以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   用电池可以进系统

个人感觉BIOS关系比较大 但你说进过水 还是好好检查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