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5s 老师 老是无服务 没有网络怎么回事

楼主(2015-06-03):
没有网络怎么回事 经常性的 出现无服务
无服务

网友:
你可以 试着切换一下用2G等网络 看看是否是你的硬件有问题

网友:
看看手机设置里的手机开发项 调制解调器固件 项 有无版本号

网友:
经常无服务,天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手机是不是有锁的卡贴没上好?

网友:
我也遇到了 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2015-07-08):
卡换张别的试试灬可能是有锁的吧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