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精锐x30装不了WIN7!

楼主(2015-06-03):
昨天接到2台清华同方精锐x30的一体机说太慢了win8的系统改成WIN7的系统,给客户谈好价格后装系统,进BIOS里面在BOOT选项吧U盘设置为第一引导,但是还是默认进了win8系统,在高级里面找了半天没有找到WIN8改win7,在boot里面也没有找到LUFI更改的选项,把硬盘拆下来直接GHOST然后删除隐藏分区也不行没有引导,在网上看了都说要刷BIOS,在这里问问有高人没刷BIOS的情况装好WIN7的吗?

网友:
我认为还是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A:
我有台国外带回的华硕 X502C 笔记本电脑,硬盘只有一个分区,不符合我的使用习惯,预装的是WIN8正版系统。为了重新分4个区,格式化了硬盘,用了楼主使用过的所有办法,系统都无法安装(除了没有刷BIOS外),无奈之下上网查询好多的相关资料,终于在BIOS里面设置好选项,顺利重新安装了系统,不过系统由正版变成了盗版。(应该是可以带数据重新分区的,可又担心数据丢失,只好把数据转移,把整个硬盘格式化了,费了不少时间。)

网友:
我今天也接到两台,是同行送来的,搞了两天,完美解决!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5974-1-1.html刚刚整理了一下,你看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5974-1-1.html刚刚整理了一下,你看看吧

你还是刷了BIOS搞定的?黄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刷了BIOS搞定的?黄超!

恩,是刷的bios

网友(2015-07-17):
我的也是,没法装win7,好像要跳帽

网友:
好需要这篇文章  可是需要50分

网友:
急需您的这篇技术文章  手里卡这台电脑好久了   就是刚来论坛 不知道阅读权限50分什么意思。。是下载分么?

网友:
刚接了台,试试看

网友(2015-09-16):
只有刷BIOS  我 也曾装了两天不装上

网友D:
做一个带UEFI引导的win764位U盘引导重新安装系统试试。

网友(2016-04-22):
不行,我试了,系统搞一半儿就错误了

网友:
换成安装版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一个带UEFI引导的win764位U盘引导重新安装系统试试。

不行,重新下载了win8安装版,搞定了

网友(2016-08-05):
这个机器只能刷BIOS 建议能开机直接在系统下软刷BIOS,硬刷需要下载论坛同行上传的编程器固件文件大小为8M 软刷为5M文件

网友:
我也是刚刚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国外带回的华硕 X502C 笔记本电脑,硬盘只有一个分区,不符合我的使用习惯,预装的是WIN8正版系统。为 ...

请问是设置哪一项呢,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国外带回的华硕 X502C 笔记本电脑,硬盘只有一个分区,不符合我的使用习惯,预装的是WIN8正版系统。为 ...

很抱歉 我也记不清楚具体设置了,完全是靠反复设置才搞好。系统从WIN8降到WIN7真是麻烦,想降到WINxp还影响到电池充电。

网友(2016-10-15):
没有权限看

网友:
现在微软要断了WIN7 上WIN10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