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201p待机芯片发烫,但是待机有3V和5V。。

楼主(2015-06-03):
机器拿来,充电芯片炸了一个口子,换了以后公共电压19V有了,但是没有3,5V,看新片是51427,没找到,拿6237替换,替换发现有3和5V,但是待机0.14,芯片发烫,各种问题都想到了,断开后继不行,换场管不行,换电容不行,又害怕是不能代换,但是论坛都说可以。最后发现EN1和EN2电压,一个是5V,一个是8V,而8V的上拉是VL,是5V,应该不会用低电压去上拉高电压的。。
相关几个零件全部更换,电压恢复成5V,芯片不发烫了。。

看不明白的,总结一下就是 待机芯片发烫  不一定就是线性短路,这个例子故障点就是EN开启电压偏高的问题。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没看明白啊

网友:
经常遇到待机芯片发烫的,但是大多数都不是芯片本身问题,很多都是线性电压短度造成的

网友:
我的意思是,待机芯片发烫,不一定是线性电压的问题,这个例子就是EN开启信号的电压太高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的一个老板子也是,触发后待机芯片特烫,怎么都没有修出来,不过那片板子待机是正常的,也没有短路,现在也没想明白咋回事

网友:
发汤是很正常的吧。电压不起来就是这样

网友:
意思就是 芯片发烫 不一定存在短路  芯片条件不满足 或不正常  芯片也会烫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A:
是那里的电容电阻引起发烫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那里的电容电阻引起发烫呀

估计是EN1相连的2个二极管,具体哪个我也不知道

网友:
确实是没看明白

网友:
还有这样,长见识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 ,朋友们

支持 反对

网友:
有些芯片代换后需要该掉一些原件的。。。。

网友:
EN 开启电压高,但是出3V5V,导致芯片发烫,待机高?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是说,开启电压过高,导致芯片发烫?

网友:
遇到时钟很烫 用着可以       没管

网友:
新手小白,路过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是说,开启电压过高,导致芯片发烫?
是的,正常的是5V电压,这个机器是8V多开启电压

网友:
遇到一个RT8223的开启脚也是是这个问题,死活没有待机电压,

网友:
会不会是后级电压短度造成的

网友:
有焊好吗

网友:
芯片开启脚电压过高

网友:
说得不太明白。

网友:
确实呀 我昨天修的三星也是

网友:
换了哪几个配件,能否截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