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怪问题

楼主(2015-06-03):
一台t400笔记本,插上键盘开机卡logo,拔掉就正常,键盘换了全新也一样,有碰到的朋友吗???

网友:
没有碰到过换新的的还卡

网友:
查下接口到H8有无问题?bios刷了吗?

网友:
左边的USB口坏了也会卡LOGO

网友:
话说我现在特别喜欢3板斧。

网友:
T400 R400  你仔细看下左边的USB口???碰到过好多了 。。。你懂的。。

网友:
没有试过换了还是卡的,可能是ec问题

398625933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是的法规和健康老人头Yui开盘吧

网友:
现在是拔了键盘正常

网友:
先查USB借口  再看下线路有没有腐蚀的  最后就EC看下

网友:
ECBIOS刷刷看。

网友:
这样问题还真难搞

网友:
usb  bios  ec  慢慢排除

网友:
拔掉小电池自动开机试试

网友:
换个ec试试

网友:
USB口坏了也会卡LOGO

网友:
键盘排除了,拔掉正常。会不会接口串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