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931屏幕毛毛茶茶

楼主(2015-06-03):
今天接顾客一台长城显示器m1931
检测现象:开机显示器毛毛茶茶不清楚!过一会黑屏指示灯亮!
维修思路:心想指定是灯管或是高压条问题!可是为啥屏幕毛毛茶茶不清楚呢?是不是滤波有问题!
最终解决:300v大电容更换好了!也许这就是导致屏幕毛毛茶茶不清楚的原因!

网友:
纹波太大引起的

网友A:
屏幕毛毛茶茶 是如何样子?  有没有拍照?

网友:
有干扰是吧?

网友:
有图吗 楼主描述的太不清楚了  就靠我们自己想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毛毛茶茶 是如何样子?  有没有拍照?

毛毛茶茶估计是个方言,需要自己想象了,不好理解

网友:
楼主,发个照片出来看看呢?

网友:
毛毛茶茶是什么现象,真想象不出来。

网友:
机器顾客拿走了!300v大电容也是无意中发现的!拿电源板时不小心就把300v大电容一脚碰掉了!毛毛茶茶意思就是屏幕有点点点不清楚!

网友:
只是希望大家遇到同样问题!可以秒机·!

网友:
遇到简单的问题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