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怎样使显示器常亮

楼主(2015-06-03):
用液晶显示器作广告牌,去掉驱动板只留电源板和高压板,求教大师,怎样制作才能使插上220伏电使背光灯常亮呢?

网友:
将高压板上的开启信号和电源板的5v接在一起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5V接ON/OFF 看下ADJ调节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有效

网友:
把5v和开起脚直通

网友:
把电源板的5v接在ON/OFF  上

网友:
电源板的5v接到开关上试试

网友:
把5V当做开启信号,最好接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