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3 PLUS REV.1.02无复位

楼主(2015-06-03):
主板开机无复位   CPU供电芯片型号:ASP0903b  cpu电压0.99V;内存电压:1.35V;北桥供电:1.09V;南桥供电:1.27V pci-e a13电压0.4v   BIOS刷了  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A:
按时序来查,内存是2代吗?单桥还是双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时序来查,内存是2代吗?单桥还是双桥?

内存是3代的  主板是双桥  都是AMD的桥

网友:
时钟呢?时钟要正常

网友:
电压都偏低啊

网友:
PWRGD_SB 还有时钟

网友:
内存供电有问题,不稳定吧,先搞内存!

网友:
AMD双桥芯片组的时序 要出一个信号才跑马,,,NV 的我知道是HT VLD  AMD的记不清楚了,,也是一个信号,

网友:
我现在出有一块这样的主板。但是没有内存RST1.5V 这个应该是CPU出的。但没有图纸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碰到一张   无时钟无复位的 电压正常 正在修中

网友(2015-07-10):
我也刚好现在修道一台,我是复位灯常亮,然后CPU 没有供电, 其他电压都 正常,我加焊了,CPU 供电芯片,果断亮机, 你也可以试试看

网友:
试试加焊北桥

网友:
看见加焊CPU管理芯片,试了下。亮机。关机重启下不亮机了
  我这板有时候亮机,关机后点不亮。不跑马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我也有这样一块板。

网友:
北桥加焊下看看

网友:
楼主主板有搞定吗   我正修着呢    给点思路少走弯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