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s22c330w的程序!

楼主(2015-06-03):
故障现象:不接信号显示,接上信号就暗屏!
求此机程序,pcb上的贴纸是写这ls22c330hw/XF,液晶屏型号:m220zge-l20

网友:
暗屏可能是升压板的问题哦。你把原来程序读出来看看是多大的,我这有8M的。

网友:
是不是设置的分辨率过高

网友A:
楼主可以用官网的程序  直接刷不用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4592-1-1.html 这里有程序。

我这个是奇美屏的,屏的型号不同是不能互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用官网的程序  直接刷不用拆机

试过了,提示:已经是最新版本,不需要升级

网友:
没有链接好  就是提示不需要升级  建议你再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一台和你一样的屏··黑屏··刷了LTM220的··开机要好久才显示···同求····

网友:
先读取保存,然后刷那个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