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61412T 加电池短路,不加正常运行

楼主(2015-06-03):
PCG-61412T图纸 版号:m90a main board MBX-226 REV:1.1
不加电池正常运行,一加电池看电流表就大短,拆机后发现充电芯片烧坏了,更换后,开始准备烧鸡,接主板电池口的正负极,用19v烧,无短路可是一用电池就短,我想问的是,想这样的毛病我怎么去排查,电池没问题

mbx-226 M9A0.pdf

网友:
这是充电芯片的截图

网友:
检查下pq5,还有充电上下管。

网友:
检查一下充放电路的MOS管有没有击穿的

网友:
是隔离管坏了,你的问题应该是单用电源或电池都能正常,同时用就不行是吗

网友:
一般都是隔离管挂掉

网友:
好了 充电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