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V 开机掉电

楼主(2015-06-03):
华硕A55V  开机掉电  电流刚上到1.1A不到的时候就掉电了..板号是:K55VM  REV 2.0  拆机测试显卡没有电压..因此板比较新..测试其它无短路..看到有朋友发了BIOS  试着先软后硬的原则..刷上就KO了..感觉是这个板子的通病..BIOS 论坛里是有的..我再我的这里再发一个..要是没有上传成功就在论坛上下..

网友:
我的上电话点多A掉,有K55VD  3.1 的BIOS吗

网友:
没有..可以在论坛里看下有没有呀..我的这个也是在论坛里找到的..只是在这里发出好找..故障现像就是我那样..

网友:
BIOS的问题怎么那么多?

网友(2015-07-19):
我的是1.3A掉电也是BIOS吗??

网友:
我的正常开机用一会就掉到待机电流,楼主你这BIOS也没有写板号,也没有写版本,不清不楚的下载浪费分啊。

网友:
机器型号和版号写得那么清楚..你不认识中国字呀..难道你是国外的另类人群..什么现象..怎么处理都在上面了..还让我 怎么说呀..楼上的自己不要乱说哈..可以不用在我这里面下载..论坛上别家也有..我也说了的..我不是为了挣下载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