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无集显供电维修两列

楼主(2015-06-03):
第一个是开机无显,电流在1.0几A  不动,无集成显卡供电,,先做不跑码维修,加焊北桥,,无果,

这个机子不过内存也会无集成显卡供电,,查内存SPD   无波,,换Q60   Q61后问题解决,,,

第二个机子,,有时能开机,,有时开机1.几A来回跳,,无集显供电,有时开机要等很久才显示。。最后刷BIOS好了。(不要以为机子能亮BIOS就没问题))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问题太多了!

网友:
你稍微加点图文并茂我不就可以给你评分了么

网友:
BIOS问题太多了

网友:
说的好简单 第一例可以记下

网友:
解决故障简单,过程不简单吧。

网友:
上点图更好巴

网友:
真有那么好吃,我上次碰到一台没有弄好

网友:
有Q60,Q61的接图吗

网友:
谢谢楼主发贴,Q60 Q61换了就OK了

网友:
上次遇到两g480不出集显都没搞好

网友: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好多机器都要刷bios,还有一些刷bios不行会开机慢,要改bios,很麻烦,楼主有什么高招对付这种开机慢的bios,啊

网友:
看图查下Q60,Q61再来做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