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不良,导致掉电。要怎么测。。

楼主(2015-06-03):
除了
示波器
还有其他工具能测吗?
掉电

网友:
用示波器测啊

网友:
示波器哈 ,

网友:
除了示波器别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用万用表是打不出的,只有用示波器能看出波形或干扰。

网友:
貌似只能用示波器 。。

网友:
目前没见过别的方法可测,要不就只能用代用法,加个电容试。

网友:
维修示波器还是要准备一个的啊 贵的不行搞个二手的也是可以的啊

网友:
这个倒是容易,用示波器一接就看得到,只是要抓某一时刻的开机信号,我就不会了

网友:
不用示波器好像没其他办法了。

网友A:
万用表也可以初步判断
怎么判断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也可以初步判断
怎么判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