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映泰a760g主板

楼主(2015-06-03):
    接到老客户的电话,说是电脑又不能开机了。火速赶往现场,发现是内存报警,清洗内存插槽无效,更换内存无效。只好将主板拆回修理。由于是老客户的机器,不久前声卡挂了,给装了个独立声卡。检查各个电压,正常,时钟和复位,正常。维修陷入了困境。无奈先拆掉声卡,然后从料板上拆了个ALC662换上,开机。主板亮了!装系统测试声卡正常。而且以前挑内存,第一个内存插槽不好用的问题也一并解决了。我勒个去,这是什么怪主板,声卡居然和内存扯上了关系,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解决问题就好,很多故障往往令人不可意义。

网友:
影响桥的工作

网友:
很多主板跑不过内存都是声卡网卡的错。。。

网友:
查电路图找原因吧

网友:
是不是档代码???声卡是挂到南桥上的,会影响跑码的

网友:
肯定影响到乔娜

网友:
照楼上们说,卡C1就先把声卡和网卡下了再说,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