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170p 板载的cpu 总是无故出现图中的花屏 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5-06-03):
这是啥原因啊 是cpu虚焊吗?笔记本放在桌上看电影就会出现这种花屏,只能强制关机,然后开机,就不花了,过一会就又花了!

网友A:
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CPU试试看。

大哥,板载的cpu,只能换主板!大神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花屏现象,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哥,板载的cpu,只能换主板!大神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花屏现象,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啊?

有遇到过,好像是GPU电压不正常。

网友C:
花屏时屏上电压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遇到过,好像是GPU电压不正常。

但是这个是cpu和gpu在一起的啊 这个怎么搞?难道真的只能换整块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花屏时屏上电压正常吗

我是一小白,不是专门的维修人员,我不会测这个电压,弱弱的问一句,这个电压假如不正常的话就是cpu的事,正常的话就是屏或者屏线的事?我个人感觉不像是屏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这个是cpu和gpu在一起的啊 这个怎么搞?难道真的只能换整块主板?

GPU是单独电源的。

网友:
大神帮忙给看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PU是单独电源的。

那就是说可能是主板的供电可能出问题了?有没有可能是cpu虚焊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说可能是主板的供电可能出问题了?有没有可能是cpu虚焊了呢?

CPU虚焊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不是专门维修的   告诉你哪里问题  我也修不了吧    送修吧

网友:
这是属于灵异事件吗

网友D:
换内内存会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内内存会好的

是吗?回去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