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3010TX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5-06-03):
HP DV4-3010TX开机不亮,电流0.22A,看电流应该是没有CPU电压,拆开检测果然是没有CPU电压。此机板号/N:01015GL00-600-G;RAINS-DIS_HR_HPC。想找这个机子的图纸,可是找遍整个论坛也没有这个图纸,现在这个机子换过EC,HM65,还是一样不出CPU电压。EC:IT8518E,桥:HM65,CPU:I3二代,CPU供电芯片:VT1316MAF.求指导求图纸。。

网友:
先查内存和桥供电出来了没有

网友:
BIOS 刷过个问题一样。电流跑02几

网友:
内存供电有,有图吗?

网友:
pin12电压5V PIN43 PIN42电压3.3V PIN21 PIN25电压0V PIN4 PIN5电压1.06V PIN6电压3.3V PIN7电压1.06V PIN10电压1.06V    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是的,要开机后EC发出S5_ON开启3-5v待机的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惠普主板,故障是没复位不跑码,量了内存供电桥供电都有,就是CPU供电没有,请问下一步是什么?3Q

网友:
楼主有图纸?  发份出来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