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优派VG2030WM 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5-06-03):
接手一台优派VG2030WM的20寸 LCD显示器,客户反应不定时黑屏,开关电源后正常显示一会儿又黑屏,黑屏时电源指示灯亮绿灯,而且有背光。故障锁定在驱动板上,拆机后拷机等黑屏时看一下哪项电压不正常,可有意思的是拆机后测了半小时没出现黑屏(裸板接屏),还没拆机前开了差不多5分钟左右就黑屏了,检测驱动板无虚焊,就把显示器给装起来测试,娘的不到10分钟又黑屏,可是裸板后又正常显示,这下头大了,这怎么检测啊,难道是外壳或铁皮屏蔽有问题,装上后盖一会儿就出问题, 或者是驱动板发热后有元件不良导致的,那就用热风枪100度对着驱动吹了不到10秒钟,终于裸板时黑屏了,这时测量驱动板上电压5V 3.3V 都正常,唯独一个3.3V转1.8V的电压偏低了一点,电压输出在1.6X到1.7X之间波动,输入3.3V很稳定
把故障点锁定在这个1117这边,发现发现正常显示时1117输出稳定在1.64V左右,热风枪对着加热后输出就会1.6X到1.7X之间波动,果断更换了一个1117后,测量输出稳定在1.8V,测机3小时一切正常。

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才几分钟的时间,可是前现思路错了纠结在外壳跟屏蔽铁壳好长的时间。

网友:
1.8V供电出了问题

网友A:
1117出了问题导致的故障个案并不少呢!

网友:
还有比较有经验的嘛,

网友:
楼主 思路清晰 没进死胡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17出了问题导致的故障个案并不少呢!

1117的坏的确实比较多

网友:
1117坏的我也遇到不少

网友:
楼主厉害啊,经验丰富

网友(2016-02-09):
很多驱动板,出现奇怪故障,可以找这个1.8伏的供电,有的换一下后面的电容,也可以好。

网友:
看来驱动板对于1.8V这个电压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