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C A1256 开机苹果标志来回重启

楼主(2015-06-03):
苹果5C  A1256 开机苹果标志来回重启电流显示0.04-0.01A可以开机无进水,iTunes恢复报未知错误1,爱思刷机成功但是有个错误提示校验AMRError值,结果不等于0  拆主板测量基带那块部分发现有个电容C255_RF 短路见图纸 经查这个有U2000_RF出来的见图纸

本来想断开L79_RF小电感但是由于元件好小没敢动手,所以上来问问大侠们这两块集成电路型号是什么板子看不清, 如果真的出现这个短路会引起前面故障么。就大侠们帮帮看看急等啊!!!!!

网友:
楼主慢慢研究,苹果不好搞。。。

网友: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A:
U16包含有GPS 的天线开关 U2000是2G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U16包含有GPS 的天线开关 U2000是2G功放

谢谢,50_DRX_ANT短路会引起这些故障码

网友A:
一般认为都是基带CPU的问题 不过如果你方便的话还有图不?我想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认为都是基带CPU的问题 不过如果你方便的话还有图不?我想看看

图纸我传给你,我刚刚测了U2000这个集成电路相关的元件发现很多引脚都短路,c252_RF   C249_RF  C167_RF   c255_RF 也许还有,但u2000_RF VDD没有短路 我想估计他有问题,还有这个集成块型号是什么查不出

网友:
你把U2000取下来不要上看短路不 先查查GPS部分 把GPS先搞好

网友:
U2000应该是2G射频前端模块

网友:
苹果的手机号修吗?

网友:
先把电容拆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