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 独显电流到0.08掉电,没有思路了

楼主(2015-06-03):
    一台联想Z470,独显的机器,南桥是HM65,机器现象是掉电,电流到0.08就掉了,待机正常,主板测各大电感没有短路的,只有GFX_CORE阻值偏低,但是也正常呀,机器没有进过水,主要掉电太快,也不知道怎么测了,求各位大师给点思路,感激不尽!!!

电脑目前好了,开机了,测稳定性呢,主板所有电感全测了,只有pl11和cpu供电没有,找到芯片pu8,测条件满足,果断加焊了一下,通电触发电流一路飙升,接屏幕亮机,待测稳定

网友A:
桥和有没有短路  u口阻值都正常吗 掉电前别的电压有出来吗

网友B:
看看瞬间出来哪些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和有没有短路  u口阻值都正常吗 掉电前别的电压有出来吗

阻值都基本正常了,都测量过,BIOS也刷过现象一样,掉电前就待机电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瞬间出来哪些电压

都测不到呀

网友C:
有图纸吧,看时序修。
看你的电流应该是3  5  伏转换电压没出来。

网友D:
0.08    电压没起来就掉了吧!吹下桥或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图纸吧,看时序修。
看你的电流应该是3  5  伏转换电压没出来。

主要不是特别懂时序呀,3 5附转换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0.08    电压没起来就掉了吧!吹下桥或刷bios

BIOS刷了现象一样,你说吧南桥吹一下?

网友E:
不懂时序那怎么修机器,瞎修能行吗

网友F:
查温控,或者用示波器抓,对比着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懂时序那怎么修机器,瞎修能行吗

主要时序看不明白,也想搞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温控,或者用示波器抓,对比着搞

恩恩,感谢

网友G:
没有示波器,掉电确实难修

网友H:
掉电这个故障是需要是波波才可以的  抓波才知道电压出来完了没有 是却电压还是有短路  需要慢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示波器,掉电确实难修

有示波器也不会用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掉电这个故障是需要是波波才可以的  抓波才知道电压出来完了没有 是却电压还是有短路  需要慢慢查

掉电都用示波器查,主要是示波器不怎么会用呀

网友E:
个人建议如果想修好笔记本,还是去实地学习一下,只有充分掌握好理论才能修好机器

网友J:
进水的别人很难给你思路,只能叫你仔细看看进水部位,0.08应该susp#没出

网友K:
主要查有没短路的

网友:
转换电压出来没?有节点的话,就把开机以后输出的电压的节点断开。肯定后级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建议如果想修好笔记本,还是去实地学习一下,只有充分掌握好理论才能修好机器

穷屌丝一枚,怎么去基地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进水的别人很难给你思路,只能叫你仔细看看进水部位,0.08应该susp#没出

机器没有进水的

网友L:
好像是CPU电压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主要查有没短路的

主板都没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好像是CPU电压有问题吧

CPU电压没有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掉电都用示波器查,主要是示波器不怎么会用呀

论坛有关于学习示波器的教材  你可以搜索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论坛有关于学习示波器的教材  你可以搜索出来看看

恩恩,感谢

网友:
我刚遇上了一台不认显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