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7525 Intel服务器主板。

楼主(2015-06-03):
板子不过内存。不插内存报警。 内存阻值004欧。 这正常的麽??

网友:
这肯定有短路的

网友:
内存阻值004欧姆,这也太低了啊?肯定不对的哦

网友:
什么内存阻值 具体哪里?

网友:
有没有电容什么的坏

网友:
这个阻值是正常的,,,修过几个AMD的主板  映泰770  因为电容鼓包了 内存附近的    打值  以为是短路,,,也才5 以下   换了电容   一路跑马亮机   阻值还是差不多,所以 内存供电只要不为O都是正常的啊

网友:
这个也阻值也太低了吧,应该是不正常的。

网友:
内粗阻值太小了,不太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