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A REV2.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5-06-03):
华硕K43SA REV2.0 开机不显示 二修机,同行已修显卡无果,I7机,电流0.8A-1.6A-1.8A(指针表,大概值)再此处停了一下,再次上到2A,感觉应该已经亮机,上屏无任何显示,外接同样,
处理如下:
1、刷BIOS,故障同样
2、测试主板供电均有,但是在测试到如下图位置时,有输入,无输出,控制端0.27,明显不正常
3、图纸没找到,但是经过跑线路就在下图圈上位置的0欧电阻上6脚芯片
4、测试6脚芯片1、4脚接地、2脚控制、3脚输出到上图3.3V与1.8V控制级(公共两个电阻分别到达),5、6脚供电输入
5、测5、6脚电压1.8V(接上拉电阻,电阻一端为14V),直接更换,电压2.4V,受控后输出到控制级电压同样偏低,直接5、6、3脚0欧电阻连上,上电解决问题
6、上图借本链接图片,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7540-1-1.html,同样也是看了此贴后发现,应该不是个例问题,望能给大家参考!

网友:
不是刷BIOS 啊好像前面我有一个没有修好

网友:
下BIOA摔一摔

网友:
那两个六条腿的IC,如果没有图纸和点图,怎么在主板上看出它的输入,输出和控制级呢?楼主解释一下吧。

网友:
没有图。。看不懂 电压,,和工作情况

网友:
新手就是过来学习的谢谢

网友:
华硕的机子电阻不知为何老喜欢出问题

网友:
华硕无图难搞,不过楼主还还是修好了

网友:
华硕真的不好搞

网友A:
你的贴子也太假了
你自己好好量一下1 。4角是对地吗

网友:
这个小芯片干啥的

网友:
上次我修到一样也同样得问……看来这机器有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贴子也太假了
你自己好好量一下1 。4角是对地吗

请你先找到第一脚再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
新手小白,路过学知识

网友:
华硕各种疑难杂症,碰到就头疼

网友:
没有图纸的情况下还修好了。版主的功夫很硬啊。

网友B:
说得根本就不明白,你说测5、6脚电压1.8V(接上拉电阻,电阻一端为14V),直接更换,电压2.4V,更换什么,那两个排阻吗。怎么换后就是2.4V的电压了,这机器我也仔细跟了一下。

网友:
学习了好质料

网友:
我刚试过可惜没亮!估计我的管子坏了

网友:
各位强大 学习中

网友:
这招牛,早看到帖子就好了

网友:
我手上有台一样问题的K43SA,不显,键盘大小写灯有,显卡板上3。3转3。3 ,1。8转1。8都有,还是不显,哪里问题???

网友:
挺好 的。能解决问题就是好经验。

网友:
改的有点乱啊,学习一下

网友:
为什么要先刷包死

网友:
非常厉害,直接

网友:
供电干扰大会引起

网友:
留着  以后遇见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得根本就不明白,你说测5、6脚电压1.8V(接上拉电阻,电阻一端为14V),直接更换,电压2.4V,更换什么, ...

换后莫得搞,又时开机有时不开机,要么不显示,最后直接0欧电阻链接(1.8v和3.3V)输入与输出,就可以直接解决以上问题!

网友(2015-07-23):
华硕的本子就是电阻爱出问题,还有就是需要咱们自己修改下电路。

网友:
华硕机器故障就是很怪。

网友:
没图纸 新手好无奈啊

网友:
没图纸的不好弄啊

网友:
刷下bios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