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2 不触发 集显板号 DAAX3MB16A1

楼主(2015-06-03):
开机有待机电压 EC 和 BIOS都换过 EC芯片KB3926QF   19脚 NBSWON1 3.3V有跳动。90脚DNBSWON3.3V电压不跳动,101脚 S5-ON没有电压  95脚RSMRST也没有电压,现在不知道查哪里了,网上买的EC BIOS刷了也没用。EC芯片也换了好几个,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
HP G62图纸 板号 DAAX3MB16A1

HP CQ62.pdf

网友:
HP G62 板号为DAAX3MB16A1 自已花钱在网上买的EC BIOS 跟大家分享

HP G62 DAAX3MB16A1 REV A BIOS OK.rar

网友:
应该还是EC的触发条件未满足。再仔细查查哦。。。

网友A:
正需要 EC BIOS 楼主把你EC bios 发来帮你试下是不是好的

网友:
南桥那边的条件满足不  查一下

网友:
重点是EC的条件还没有具备,通通查一遍。

网友:
ec的供电时钟复位查下,dnbswon没跳变不正常,

网友:
个人觉得RSMRST都没有,查EC待机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需要 EC BIOS 楼主把你EC bios 发来帮你试下是不是好的

我上付的就是EC BIOS ,自已花钱在网上买的

网友:
查下LID_SW#休眠信号,ACPRES适配器检测,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这里也是这个毛病

网友:
是不是rsmest中间经过一个电阻断线了

网友:
纽扣电池没有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