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5991P 不出北桥供电 +NB_COREP

楼主(2015-06-03):
LA-5991P 不出北桥供电 +NB_COREP

PU12  1脚EN 3.3V 正常 4J脚 V5FILT 5V 10脚 V5DRV 5V 正常, 去掉上官 抓 PWM 波形正常, 下官G级波形正常

装上上下管 上管G级不波形无电压,  下管G级持续 5V

(上下管, IC芯片,自举电容, 电感 都已更换过,)

反馈 电阻阻值正常, 相位脚无断线,  摘掉 PQ37 还是无波形,

唯一不明白的是power_sel 0.456v  查询是北桥发出。    (但此时后级已让我断开)

还是说芯片保护了?  这个问题实在是无解

网友:
慧眼飘过,不错

网友A:
下管5V?   负载短了吧?

网友:
我也不懂,过来看热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管5V?   负载短了吧?

后级已断开, 不存在短路的问题

网友:
开启信号出来了没有呀
有可能是滤波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