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VD开机停在0.56

楼主(2015-06-03):
华硕X45VD开机停在0.56不动   刷了几个BIOS了还是一样

网友:
先换内存,不行应该就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2015-08-06):
我现在也碰到这问题,电流停在0.53左右,查了CPU电压,发现没有CPU电压

网友:
但因为没有RT3885A的电路图,还不知道工作原理,谁能提供以下RT3885相关的图纸一下,谢谢

网友:
这块主板的CPU供电管理芯片是RT8885A,上一次我看错了

网友:
我这块主板电流停在053A的原因已经找到,是这个I3的CPU已经挂了,换了另一个CPU就好了

网友:
楼主,请问华硕x45vd的bios芯片 是winbond 25q64fvs1g贴片芯片吗

网友:
我的华硕x45vd。bios恢复默认设置。一恢复就无法开机,一直黑屏,只有电源灯亮。硬盘灯闪几下就灭了。风扇转的,光驱也转的。进不了bios了。不读硬盘。个人觉得不是硬件问题。网上有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只要一恢复bios默认,开机就黑屏没有任何反应。怎么办呢?

网友A(2016-05-28):
我接了一台停在0.14A的

网友(2016-08-24):
引用 网友A:
我接了一台停在0.14A的

修好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接了一台停在0.14A的

0.14a应该还有一些电压没有出来吧,你测量一下电压全出来了吗,先把供电修好吧

网友B(2016-12-09):
你好  你的修好了吗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这样的问题 BIOS 刷了U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你的修好了吗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这样的问题 BIOS 刷了U换了还是一样

这个问题基本可以排除bios问题,查一下复位,时钟等重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