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么小的电流也会打表?

楼主(2015-06-03):
联想E47A 接可调电源  自动上电到0.1A左右 就打表 反复上电打表 为什么这么小的电流也会打表?

网友:
打表是什么鬼?

网友:
没明白 打表 做的士1米也要给钱

网友:
已修好了 是vin电给cpu供电上管的一个贴片电容对地短路了

网友A:
VIN短路了  通电就会打表的吧   你那不是自动上电到0.1  是短路吧

网友:
有这种现象  电容击穿类似可变值电阻  短路打表 当电流显示0.1A 时 几乎类似一电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N短路了  通电就会打表的吧   你那不是自动上电到0.1  是短路吧

是短路了  刚开始电流上到0.1A左右再到掉电 反复上电打表 后来我就多开了会 电流就上到5A 这是摸到一电容巨烫

网友B:
实地+远程还不知道打表?

网友:
打表一般就是主供电大短了

网友C:
可能是过流速度太快了,表根本没有反应。

网友:
第一感觉就是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D:
楼主用的是指针的可调电源吗〈〉?

网友:
pcb有短路?

网友:
不是指针的,没有打表这一说

网友:
让老师衾何以堪。。。是过流,看楼主的0.1也打表也是怪事,换个表试试看

网友:
短路了,表显示反应没有那么快

网友:
5A又捡便宜了

支持 反对

网友:
电源里面继电器 过流会嘎哒嘎哒的声音

网友:
什么情况 估计是瞬态电流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过流速度太快了,表根本没有反应。

对 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
一般有轻微短路就会打表 修久了看可调电源都能看出好多问题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地+远程还不知道打表?

主要是没遇到过,而且也不说是打表,过流就说过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是指针的可调电源吗〈〉?

不是指针式的 是数字的

网友E:
原来这个现象叫打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原来这个现象叫打表?

过去用指针式的电源  负载短路了 表针不就打到底了吗 所以叫打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去用指针式的电源  负载短路了 表针不就打到底了吗 所以叫打表

哦哦  呵呵  原来是根据以前的那种表来叫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地+远程还不知道打表?

真心没听过打表这个词。。  过流就过流。。我是从来没听见过人家把过流叫打表。。。
还有。。倒是有听说过  把做BGA  叫打B的。。。

网友:
打表基本都是短路

网友:
应该是开机瞬间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