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版号是g4858l mb 加电不亮

楼主(2015-06-03):
联想g480 版号是g4858l mb 加电不亮,电流到1.04~~0.99~~0.95~~1.00 左右 ,就是不亮,集显无电压 求助中
联想G480

网友:
神舟优雅a470 i3主板

网友:
换bios试试

网友:
今天我这一个联想的 也是电流1.几-0.95 不显 但是有时多开几次有能开机 lz不知道弄好没?

网友:
集显无电压,我的主板跟你的一样

网友:
多半bios坏了 但这机器bios就算亮了也是各种问题

网友:
我认为BIOS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BIOS问题吧,刷一个

网友:
这bios问题占大数

网友:
这样的问题比较难搞呀,换桥试下吧

网友:
我店铺考虑要不要换桥了

网友:
我换过南桥了 ,电压还是一样哦 ,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网友:
看样子像是不过内存,查一下内存条件吧,刷BIOS,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