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老本本4930维修。。。

楼主(2015-06-03):
版号:LA-4201P
故障:不触发
机子是昨天接到了,一直没时间看。直到今天下午才有空。拿到主板习惯打一下对地值(正常)各大电感(正常接上电源只有0.003,打开图纸查待机芯片 供电(正常)但没有LDO(VL的电压开启是第4脚,由VS开启)

测VS脚木有电压,继续查VS 来源于VIN经过PD4,找到PD4测量两端都有电压(说明断线了

飞跟线过去,待机正常啦。
开机电流哗啦啦的上去亮机,(心里倍爽哈)马上装起来叫客户拿机器

草。。。装起来不开机了,跑到0.195过会就掉电 在按开关也能上电(缺电压)真是麻烦又要拆机,这机器不好拆。

测各大供电,发现只有CPU 没有供电,查CPU 供电芯片 (供电正常,48脚跟22脚木有电压,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

继续查3VS 跟5VS来源于U20跟U23,找到管子测量发现正常 5VS_GATE无电压

继续查5VS_GATE来源B+经过PQ3转换,要下PQ3导通G极需是低电平 PQ4必须要导通,测量发现PQ4 G级木有电压 .

VL要么是没电 要么被拉低(这种情况下肯定是被拉低的了,如果是VL 没电怎么会有35v呢)
SPOK这个信号又回到待机芯片,没这个型号的芯片,把线切断。后面就正常了。

网友:
就把线短了。。。可以亮机

网友:
写了半天 网咯问题看不到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