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55m-s2h秒杀

楼主(2015-06-03):
故障:代码跑到C1反复重起。已解决!   IO旁边的822

网友:
别吓我啊,技嘉也有822出事的,

网友:
对啊,技嘉的822怎么也和华硕的学习了

网友:
主板IO 822。。。

网友:
学习了,技嘉的好像BIOS坏的多

网友:
技嘉的也有排阻问题的啊

网友A:
IO旁边这个822是做什么用的,它为什么会挡内存

网友:
收藏了,技嘉也有822电阻的问题呀

网友:
我觉得8L说的有理

网友:
这个IO旁边的822是连接什么信号的,为什么档内存。。

网友:
不会吧  技嘉又来822   华硕有822就已经头疼  现在技嘉又来?

网友(2016-03-05):
引用 网友A:
IO旁边这个822是做什么用的,它为什么会挡内存

应该漏电引起的  腐蚀 潮湿

网友:
怕你是在忽悠大家,骗取下载分的吧?

网友:
技嘉有822  但是不是再IO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