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开机出现蓝屏OXC0000225错误的排查技巧

楼主(2015-06-03):
Win7开机出现蓝屏OXC0000225错误的排查技巧分享给大家。蓝屏问题是系统中常用的一种故障,在操作电脑过程中总是难免会碰到蓝屏的故障,比如在win7系统开机时突然蓝屏,错误代码OXC0000225的问题,其实此问题一般都是由系统软件、内存或者硬盘引起的,遇到此问题时,请参照以下技巧进行排查解决吧。

1、电脑上不慎安装上了恶意软件,或上网时产生了恶意程序,建议使用360卫士清理垃圾,然后查杀恶意软件,完成后重启,一般就可解决了。

2、有时当系统和显卡驱动的兼容性不好,也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建议你更换个其他版本的显卡驱动安装,或换个其它版本的系统安装。

3、如果不能进入系统,可能驱动装错造成的错误,可开机按f8键选择最后一次正确配置,和带网络连接安全模式(进去后是有网络的,再用360软件弄下),可能就可修复。

4、电脑使用时间久后,硬盘坏掉,重新分区安装系统可修复逻辑坏道,还是不行,那就到了该换硬盘的时候,换个硬盘就可解决。

5、点击“开始——运行”,输入“cmd”命令后按回车,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for %1 in (%windir%\system32\*.dll) do regsvr32.exe /s %1,然后回车,应该就可解决。

6、最近电脑中毒、安装了不稳定的软件等,建议全盘杀毒,卸载掉引发问题的软件,重新安装其他版本。

7、电脑机箱里面内存条进灰尘,拆开机箱,拆下内存条,用橡皮擦清理下内存金手指,重新装回去,有时就OK了。

8、电脑用久了内存坏、买到水货内存、多条内存一起用不兼容等,可尝试更换内存即可能解决。

以上对Win7开机蓝屏OXC0000225错误的排查技巧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有遇到相同问题的用户,请参照以下方法解决吧。系统部落:http://www.xitongbuluo.com/jiaocheng/17918.html

网友:
蓝屏有时候修起来很复杂1

网友:
蓝屏问题可能性很多哦,一般要看是什么原因才能好解决,不过我一般先重启然后在说!

网友:
向我碰见蓝屏什么的除非看见7B什么的说是硬件有问题,不然都是直接重装系统

网友:
蓝屏简单的啊 把蓝屏重启关掉 日志开启 然后通过360蓝屏检测就知道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