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SD卡损坏后,SD卡里面的资料怎么取出来

楼主(2015-06-03):
手机的朋友都应该遇到过“SD卡已损坏,您可能必须将其重新格式化”的故障,导致手机SD卡无法使用,这时也许你手机里面有很重要的资料,那该怎么办?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修复方法,避免了格式化SD卡,丢失手机数据,这里将方法分享给大家。

【工具/原料】

SD卡、手机、数据线、电脑

【方法/步骤】

首先要将手机通过数据线连接电脑,之后在“计算机”(XP系统为“我的电脑”)里可以看到有一个“可移动磁盘”(SD卡),也就是我们手机中的SD卡。

从电脑桌面左下角的--“开始”-选择- “运行”(也可以直接使用快捷键:Win + R)

然后在运行里输入“chkdsk /f G:”;

【注意事项】

“运行”里输入“chkdsk /f G:”这步中,字母“G”是指在计算机看到的我们手机SD卡盘符,不同电脑不一样,具体请以实际电脑为准。

之后点击下边的“确定”或者直接按Entel键即可开始修复。

修复完成后,右键SD卡[属性-工具-开始检查],把“自动修复文件系统错误”和“扫描并尝试恢复坏扇区”两项都打上“√” 即可,如下图:

好了,只要采用以上步骤基本都可以解决SD卡已损坏,如果还不行,建议找一些SD卡修复工具试试,还不行,多半是手机SD卡真损坏了,那就只能换了

网友:
遵守版规 不要发布别的网址!

恶意推广 禁言封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