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3b开机慢,开机不受控 后续

楼主(2015-06-03):
asus x43b
k43by
主板是pbl50  la7321p
问题是开机要10s左右,这个机器过几天又回来了

看来问题没找到。。不好找
怎么办
还是老问题,按开机键没反应,用万用表碰几下就开机。
后来无意中短接r495,电阻一边3.3v 一边1.1v
插上电源后短接r495就可以开机
或则短接d12的1,2脚就可以开机
但这是有条件的
1开机键不插,从d12两脚飞两根线到开机键两脚
因为开机点一段是3.3v一段接地
飞线过后开机点的接地端就不能接地了,不然就开不了机
就这个浪费我几个小时,你一打螺丝就接地,所以螺丝做好绝缘,开机板上面裹好绝缘
这样就ok了
但缺点就是不能强制关机,关不了。这个没跟客户说,
一般不都是系统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