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正常进系统两分钟后嘀嘀响

楼主(2015-06-03):
联想T61  使用一切正常 就是进系统后两分钟嘀嘀的响个不停 大概三四秒钟响一下  测试温度也正常范围 最高的是处理器T7300 也不过60度左右 用手摸热管温度也不很烫手 处理器和桥下用的都是相变垫  BIOS升级到最新了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响个不停  以为是键盘 换过一个照旧响  开机后拔下键盘也响

还能是哪的原因呢?

网友A:
求助也要权限 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助也要权限 我也是醉了

这就是有身份的人,都这样,哈哈

网友:
已经找到问题  PC BEEP禁用就好了

网友:
麦克风的噪音?

网友:
把蜂鸣器关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助也要权限 我也是醉了

楼主的权限越过5,那么T61就不再嘀嘀声了。

网友:
楼主关掉的那个是什么?可以注明一下吗?在BIOS中吗?恢复出厂设置不行吗?

网友:
虽然已解决不过引起报警的原因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