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5S的怪胎问题,求解??????????

楼主(2015-06-03):
华硕N55S  i7   独立显卡板,机器开机一会,打开网页、或者别的程序,屏就开始闪,大概闪三四次,就暗屏了,闪的时候,屏会出现全蓝的情况!但是还能听到声音,外接正常。看屏线都是正常的,有时候闪了之后直接掉电!没思路了!求大神指点哪里问题!!!!!!!!!还有这个能改集显吗。独立显卡板不要了!???

网友:
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A:
在出问题的时候加热下显卡好看会不会好 还有一种就是在出问题的时候给显卡降温
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出问题的时候加热下显卡好看会不会好 还有一种就是在出问题的时候给显卡降温
看下

好的,试试吧!

网友:
这个加焊好的可行性大吗!关键现在是暗屏的时候机器还是运行的,还那个听见声音呢,会不会是显卡发出的开启信号不稳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