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ibxm 1.0 卡windows界面

楼主(2015-06-03):
可以进DOS 就是进不到系统 卡在界面不动 死机了 有遇到过的吗?
Windows

网友:
安全模式和PE可以进去吗?不行的话就硬盘,最后就是主板了

网友:
先换硬盘,再换主板,这种情况主板应当是祸首。

网友:
这种情况 查查外设啊,兄弟 不声卡就网卡

网友:
你的硬盘到别的机子正常不?

网友:
先测了硬盘和内存,换个好点的电源,再怀疑主板吧~~

网友:
换个硬盘测试下是否是主板的问题先吧

网友:
先换电源 硬盘试试,不行拆外设

网友:
屏蔽声卡和网卡试试

网友:
换个系统看看 别是系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