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 不触发

楼主(2015-06-03):
8718F-S的IO 71脚没电压 是不是南桥坏了啊

网友:
南桥坏还是有百分之五十的

网友:
G31   G41  南桥坏的很多

网友:
这也不一定,或许是I/O,也有可能是经过上拉电阻过来的电压,可总体来说桥坏的概率大点。

网友:
4楼解析的对

网友:
换IO再换南桥……

网友:
我的也是不触发,但是pci槽A14只有0.8V。现在不知道该往哪使劲了。。。。

网友:
打下USB阻值

网友:
先换IO,再干桥。

网友:
此板南桥坏  更换就好了

网友:
IO条件满足,南桥RSMRST正常,基本就是这种上GB的桥了,记得晶振也排除一下。

网友:
换南桥好了

网友:
先换IO,再干桥

网友:
我的IO 南桥都换了,还是不触发

网友:
我这个主板也是不加电

网友(2015-07-22):
我的这个是不触发+12V短路

网友:
gb桥坏的太多了,我给客户换80

网友(2016-08-18):
先查下上电的几个条件 短接下晶振能加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