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G不触发

楼主(2015-06-03):
看了各位大神们发到维修帖子我觉得我学习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天意版主和易点小弟的,今天我也来发一下帖子 我发肯定没有他们那么高深了,接下来进入正题 ACER 4750G不触发  首先打了一下3 5V发现3 5V正常 接下来打一下开关处file:///D:\我的文档\Tencent Files\1010073484\Image\C2C\]`UCOO0@]5MN212O}UHJ(PG.jpg 发现第三脚有3.3.然后按下开关发现有跳变 在查开关发到IO的信号有没有到IO
这里开关处的信号变了 变为EC_GPI06发到IO第93脚 然后看IO  93脚按开关发现有跳变,这样确定开关到IO是正常的,当IO收到这个信号后,IO正常后会发给南桥一个PWRBTN#开启南桥信号,用表笔查看IO  117脚 发现有高低高跳变,这样可以确定IO是正常的,但是还是不开机,首先COMS放电, 结果不管用还是不触发,逛逛论坛发现ACER这种机子不开机BIOS问题多,那好吧 刷BIOS不解释,结果 刷完后发现我天真了,算了慢慢查南桥条件吧,首先查了南桥的RTC_RST# SRTC_RST#发现RN2104电阻前面有3.3但是后面RTC_RST#这里只有1.1好吧发现敌情就是这里问题查看这里连了一个电容C2104风枪开启吹下该电阻,通电自动触发,GOOD就是这里的问题该电容损坏导致RTC_RST#电压被拉低机器不触发 到此维修结束 第一次发帖有什么不好的请多多指教,,,,:lol

网友:
对照图纸看了下,分析的不错哦

网友A:
呵呵 突然发现帖子里面有我的名字

其实论坛有好多技术很厉害的,不过他们一般都不说话的 ……

一点经验:
1.RTC电路问题引起的不触发 当你查到PM_PWRBN#有跳变的时候 可以直接查桥条件,BIOS的可能性不大……
2.桥的触发条件:VCCRTC RTCRST# SRTCRST#  32.768KHZ INTVRMEN RSMRST# VCCSUS3_3 BATLOW#
PWRBTN   DSWVRMEN DPWROK VCCDSW3_3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突然发现帖子里面有我的名字

其实论坛有好多技术很厉害的,不过他们一般都不说话的 ……

大神哪   膜拜啊

网友:
修的不错,看版主们的帖子你会慢慢大神的

网友:
原来是rtc复位电路故障 导致不触发 好样的

网友:
查的好细呀

网友B:
为什么不先查待机条件就直接查开机了

网友:
桥的条件不满足   修到过两次

网友C:
电容不良引起的 拉低了RTCRST# 引起南桥没复位

网友:
你们都是大神,要多多关照小弟

网友:
这桥的条件 有几个、、天意版主写那么多。。

网友:
给加分啊 ,发帖不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先查待机条件就直接查开机了

有3 5V了还要去查待机,开关也有反映了,不需要一步步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不良引起的 拉低了RTCRST# 引起南桥没复位

就是这样的

网友:
给加分啊  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