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主板通电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5-06-03):
故障描述,有块华硕880G主板,被一场打雷后开不了机,主板通电风扇转一下就停,初步怀疑是CPU供电某个MOS管坏了,拔掉CPU 4P供电可以转,但插上4P供电不上CPU也可以转,想请教下师傅们这个是主板问题是在主板还是CPU上呢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CPU供电有短路的地方,重点还是检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这种情况是CPU供电有短路     一般都是上管短路的多      量上管D极和G极   阻值偏小的为短路

网友A:
楼主你要先确定是不是电源坏了的啊。

网友:
拆网卡,在量下管的D级

网友:
先确定电源的好坏,然后再看CPU供电部分,这样保险一点哦。

网友:
看CPU的供电电路中的上管和下管是否击穿

网友:
先肯定要测网卡是否被烧。一般雷打都烧了。然后再测其它供电是否对地短路。这问题应该不难查。如果12V CPU供电被击穿短路的话最好也要查下电源盒。

网友B:
这个肯定是CPU供电短路  呗。。。查查哪个上管短路,迅速找到哪个上管短路的方法 饼哥说过。。。

网友:
CPU短路了,

网友:
不一定,是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要先确定是不是电源坏了的啊。

很确定不是电源问题了,换了电源依旧这样

网友:
这个要两步,先找个好CPU上电试验一下,不行杳CPU供电电路。

网友:
估计是CPU供电问题,烧鸡大法

网友:
过来也学习一下

网友:
一般来说CPU坏的机会小,不过最好用好的CPU试试看

网友:
你能凉机风扇不转?

网友C:
管坏了没   上管下管都测了吗     如

网友:
CPU供电短路了,仔细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管坏了没   上管下管都测了吗     如

找出来了,确实是其中一个下管坏了,可能不知道管分两种,随便在懒主板拆了一个焊上去,风扇正常转,但是没显示,再开几次重复出现原来问题了,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肯定是CPU供电短路  呗。。。查查哪个上管短路,迅速找到哪个上管短路的方法 饼哥说过。。。

找出来了,确实是其中一个下管坏了,可能不知道管分两种,随便在懒主板拆了一个焊上去,风扇正常转,但是没显示,再开几次重复出现原来问题了,哎,看来要换板咯,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
烧管的最好把控制芯片也换了

网友:
CPU供电管子或IC击穿了吧

网友:
量下CPU供电管子

网友:
这种直接去掉CPU,测量MOS管的好坏,从而来判断,有些MOS管烧,CPU也会烧,这个是少数,一般烧MOS管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出来了,确实是其中一个下管坏了,可能不知道管分两种,随便在懒主板拆了一个焊上去,风扇正常转,但是 ...

这种问题还要换板吗????维修经验遇到的问题,而且非常容易修好的问题,把芯片  和短路的那一组上下管全部换掉就好了。。

网友:
插上CPU短路 说明cpu在发VID组合的时候掉电 因为不上CPU是没有VID的。换了下管还是烧,说明电源管理芯片反馈出问题了。 这种情况 直接换电源管理。如果有驱动芯片,连被烧的那个下管一起的驱动芯片一起换了

网友:
雷击坏的查的地方很广的

网友:
换个CPU 试试  不行的话  就查查CPU的供电

网友:
你重复开几次又那样了。。是cpu供电芯片有问题导致的上管击穿。。你刚换上。。正常开机。在开几次上管因为供电芯片又击穿了。这个要跟芯片一起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