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上电掉电(0.3A掉电)修复

楼主(2015-06-03):
昨天接台同行E420开机掉电时开时不开的,开了也就用半个小时左右就掉电。拿到手测量掉电时3V5V,结果是有时候会一起变成0V有时候 不会,但都可以再次触发。记忆中这款杂交机有待机芯片通病加上3 5V不稳定,所以立马换D95280。插电看待机从0。02变0,唉心凉了一截,于是开始测量各电路,着重查CPU供电都有出但随掉电而掉电,打姐值正常于是断定不是CPU供电(因为有用到铁壳)。无办法来到论坛查找答案,发现有很多这样的现象,有说BIOS,EC,D95280等,便没有哪位兄弟发个修好的贴。没办法查吧,从+3 +5开始,拆胶带。运气好刚把PL4102 PL4101麦拉撕掉,发现大陆新基地——U2801有腐蚀。
     二话不说,直接换了,装机测机一天,OK。报价一百块(同行没办法)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通病,但这个现象是很多,也许有人修出来了,但没说。小弟也是发现一个就说一个,如有雷同还请见谅!

网友A:
楼主上个图就好了,我这个都搞了两天没搞好啊。。

网友:
这个属于通病什么的吗

网友:
温控芯片U28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上个图就好了,我这个都搞了两天没搞好啊。。

就在背壳那边有个小盖子打开,下面有个小芯片。好像是无线网卡

网友:
楼主要是有图片就不会有这么多问题了吧,直接指出来

网友:
今天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不断重启,重启很多次后有显示,但是很快就又掉电重启。待机瞬间有3V5V,一会就没了,触发后又有了。 换了D95280 也不行,换了温控芯片U2801 也没有解决问题。 等待有谁修好啊!给个答案啊

网友:
上个图就可以看得明白些,我也遇到这样的机器,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