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70A-DS3主板不稳定

楼主(2015-06-03):
GA-970A-DS3 有时候可以开机   只要装的机箱里面就不行  拿出来有的时候就可以开机 有的时候就不行  不知道搞   刷了一个BIOS后   开机就掉电   刷回原来的BIOS后也不行了  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的BIOS防刷的吧,请重新下载BIOS试。

网友:
注意技嘉主板一般都有双BIOS,刷完主BIOS不刷备份的BIOS,重启主板后又会自动还原,白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BIOS防刷的吧,请重新下载BIOS试。

我把桥干了 可以亮了  可是开机没有一会就死了   我以为是BIOS的问题重新刷了一下  可是直接开不起来了 一开机就掉电了 是怎么回事

网友:
COM芯片去掉。。。

网友:
我手里也有块这板子,插上电触开机针 像是短路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