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开机键电压偏低

楼主(2015-06-03):
D53  1脚 1.2v 3脚也一样! 拆了D53  1脚没有电压 3脚电压正常.
  C927电容 拆了 也不行 !! 这款机器应该是 通病  开机键电压偏低 不知道 那漏电 引起的

网友A:
还有其他链接的地方啊

网友B:
先用洗版水多刷刷。。拆掉J7。C927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先用洗版水多刷刷。。拆掉J7。C927看看

可以的话吧JP13。。。8脚断开看一下  对了 用风枪 往哪电路多吹吹  看 电压有无变化

网友C:
是不是板层漏电,把D53换掉呢,还有那个R1115上拉电阻,

网友D:
确认漏电 那就直接断开主板 飞线到开关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话吧JP13。。。8脚断开看一下  对了 用风枪 往哪电路多吹吹  看 电压有无变化

有这必要吗?靠拆呀?J7都没件的好不好

网友:
EC拉低了吧

网友:
直接断开主板 飞线到I/o开关

网友F:
io坏了,换个试试

网友:
D53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其他链接的地方啊

ON/OFFBTN#就连线到C927了 没有其他地方引起 漏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板层漏电,把D53换掉呢,还有那个R1115上拉电阻,

不是D53的问题 是1脚的问题。 不知道 那漏电 导致 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认漏电 那就直接断开主板 飞线到开关

能找出来 漏电 地方 就更好了!!

网友:
不是啊!! 是 1脚 ON/OFFBTN#漏电 导致 让 D53  3脚 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io坏了,换个试试

是 IO坏了 我都不发帖子 了。

网友:
早都 换过了 不行

网友:
我修过g470电路一样,开机键电压低。换r1115,焊盘腐蚀的,搞定了    。

网友:
直接飞线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这必要吗?靠拆呀?J7都没件的好不好

J7应该是灯泡 先拆下来 没事的啊 一样工作

网友:
仔细查下相连原件

网友:
好东西啊,以后遇到了就知道怎么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