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LENOVO G50-80 内存为低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5-06-03):
LENOVO G50-80     ACLU3/ACLU4  NM-A361  REV:1.0这个机器相当新 论坛里面也没有关于它的很多或者详细的资料 ,我有一台问题是大短测出内存供电上管PQ997击穿同时把上下管换掉供电出来了是1.35V我原来以为供电出错了结果问人家这是正常的 关键内存的烧掉了没有低电压内存可换上1.5V也不行上不上内存也在0.45A这边卡住限于纠结中不知道是不是跟内存有关等我买了内存过来上上去看行不,到时候跟大家一起讨论有关这个机器的问题和知识,因为这个资料还太少了,希望大家多共享资料一起进步    看完能加个分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
内存供电管烧了,,估计内存不保。。。  维修其实就是  。。。代替法。。不换谁也不知道结果怎么样

网友:
1.35V的内存应该是3代低压版本的内存了 换了内存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鸟机器就不说了  必须用低电压的内存才行    要不然不对内存

网友:
好多新的本子都开始采用低电压内存了  供电是 1.35V

网友:
记得把结果公布上来哈

网友:
四代内存,都是1.35V;你买个1.35v的上去就好了 8X的板子我修好几块了,开机电流都很低的;

网友:
机器内存是低电压的,内存肯定要用低电压的啊!

网友:
建议LZ多给两个标点 看得稍累了

网友:
这个BIOS是我亮机后备份的百分百KO 我还换个BIOS芯片刷进装上也是OK的刷的过程虽然校验出错了但没事,一样能亮,BIOS 是UC3  25Q64FVSIC  8M的,希望多交流一下电脑经验 ,看完能加个分就不错了

LENOVO G50-80 ACLU3ACLU4 NM-A361好机备份请测OK.rar

网友:
还有这个机器用1.5V内存是不行的,我用1.35V内存上上去就可以了,谢谢大家评论以及评分我会多多共享资料的希望大伙也一样

网友A:
要不要改变阻值去升1.5上三代,如果行以后改改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改变阻值去升1.5上三代,如果行以后改改就好

想法很好,你可以试试,告诉我们结果

网友:
烧坏的估计是4G的吧,那不是成本很高了

网友:
bios问题吗

网友:
我在淘宝上看了一条4G的内存才180不是很贵,还有如果谁能把1.35V该成1.5V的记得说一下

网友:
这个BIOS是我好机备份的以后说不定用的上

网友:
内存电压1.35v是正常现象。

网友(2016-02-15):
先BIOS简单的都好

网友:
低电压内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