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的p5qpl-am维修

楼主(2015-06-03):
  电脑店的同行送来一块p5qpl-am主板,说是点不亮。上电测试,诊断卡代码00.检测各大供电,正常。习惯性检测各个822排阻,发现有两个822不正常,一个位于BIOS下方,一个位于风扇接口附近。更换后测试,还是00.刷BIOS无果。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再仔细检测,发现PCI,PCI-E,IDE复位不正常,只有正常值的一半左右。调出图纸看,IDE复位直连南桥,PCI,PCI-E则连有I/O W83627DHG-A.难道是ICH7南桥挂了?还是I/O拉低了复位?本着先简后难的原则,从一块华硕料板上找了个W83627DHG-A换上,上电测试,发现诊断卡开始跑码,接显示器,亮机。舒了口气,终于好了。装系统测试,发现声卡无声。用手摸声卡芯片,烫手!从同一料板拆下声卡换上,再测试,声卡好了。至此,一波三折的维修至此告终。

网友:
又用了论坛里某位仁兄的真功夫    摸腿大法   哈哈

网友:
发个图上来就更直观了。

网友:
看完,LZ的经验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嗯嗯  技术很好  学习了

网友:
楼主  思路清晰好技术啊

网友:
我修板从来进系统,太麻烦了

网友:
终于还是修好了

网友:
还是不容易啊

网友A:
看了你的帖子,我对维修失去信心了,这个看图纸关不好解决,好多图纸都看不太懂呀,

网友:
修好了,就可以,不过最好是把IO引脚挑起来,看电压是不是还是为低,这样判断准确些

网友:
修板一定要装系统测试过,否则只到点亮阶段,会出很多问题。比如CMOS不能保存,声卡坏或无声,网卡坏或不良,集成显卡不稳定等等问题。会砸自己的牌子的,牌子做好难,砸起来很容易。尽管收钱不多,但可以说哥修的不是主板,是做人,认真的做人

网友:
EC拉低了复位信号

网友:
摸腿大法

网友:
你修块主板,收多少钱啊.
像你这么一搞,一天能修几片啊.
能挣几块钱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帖子,我对维修失去信心了,这个看图纸关不好解决,好多图纸都看不太懂呀,

几个意思 言不由衷

网友:
哎 最近手头好多新结构的主板啊 没一张修好的 烦死了

网友(2015-07-03):
引用 网友B:
几个意思 言不由衷

就是我我不太会看图纸

网友:
还是修好了,挺厉害的

网友:
华硕主板现在难得找822了

网友:
楼主,怎么在线检测822是否正常呢,它们的阻值也不是固定的啊

网友:
又学习了一个经验哦

网友:
楼主好技术,经验分享了

网友:
华硕难的修.看到逗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