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的主板H77主板 触发 保护

楼主(2015-06-03):
无法再次触发,强制触发可以点亮...还能显示
换过IO了 没什么思路了 能提供下吗?

网友:
插一下绿线呗,先打阻值。。

网友:
可以查一下开机排针的电压是不是偏低

网友:
应该是绿线到IO线路,也就是绿线拉不低

网友:
绿线到I0触发脚

网友:
主板保护就要查电压是否正常先

网友:
技嘉的先刷BIOS程序。

网友:
难道刷BIOS也成了通例呵呵

网友:
我上次拿到一块GA的用两天关机过后,就触发保护,后面换了个I/O好了,

网友:
昨天修到一块技嘉H61触发保护,没有修好,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内存供电有么

网友:
估计是12V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