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NPS750AB A工作站电源有维修经验的给点思路。

楼主(2015-06-03):
用了多年的电脑出现问题了,开机没反映了。故障之前是启动困难,但是拔掉电源线过个5分钟又可以正常使用了。现在已经将电源拆出机箱了。绿黑短接,继电器不吸合,量5V副电源电压4.2V.拆开外盒看里面是双层板设计。网上搜索不到电路图。只搜到是给戴尔代工的工作站电源。用料看了下大电容是蓝宝石450V330UF的,整块电源拿手里很有分量。芯片有1001,1002DS,3843B,PCS01.通电测大电容两端有280的电压,正常吗?非常想自己修好这电源,请高手支招我该怎么查?1002DS绿黑短接,3脚有电压。想从继电器查起,却发现继电器驱动集成块无电压。越理越乱哦,感觉这电源设计太复杂了,环环紧扣的。想跑线路,却贴片元件太多,挨的紧紧的,而且还涂了层绝缘漆,阻碍视线。

网友:
450V 330UF  电压280V不正常   正常电压应该300V或 380V

网友:
楼主最好先传几张清楚的照片,方便分析...............

网友:
大电容两端有280的电压是低了点,应该在310V左右。

网友:
这块应该是PFC板

网友:
16脚芯片1001DL.4脚VCC供电跑电路由电压输出口供电。

网友:
8脚芯片3843B

网友:
16脚芯片1002DS。16脚供电有4.2V由副电源提供电压。

网友:
PFC板。中间的黑物体就是继电器了

网友:
电容内行人都知道是什么牌子了。

网友:
这个8脚集成块就是PCS01了。

网友:
PFC板背面。图压缩的厉害。

网友:
测量一下1002的16脚电压是否是5V?不正常查其到辅助电源部分,正常查1001的保护部分,以及次级是否存在短路等等。

网友:
图压缩的太厉害了。勉强看看吧。原图是4K分辨率的图。高手们来围观下,给点思路。还有块1000W的富士西门子电脑电源,继电器吸合。就是无电压输出。块头比这个更大,更重。先解决这块问题。
       工作站电源比普通的电脑电源更复杂,没维修图就靠跑电路了。工作站电源有个特点就是里面通过继电器来接通300V电压进整流桥。

网友A:
继电器是短路电阻的,不要考虑它,你已经确认是电源问题吗?看你图上是主动pfc的,280肯定不正常,查pfc部分吧,应该到390左右(待机pfc不工作,要在输出带上负载后短路绿黑线再测)

网友:
负载部分的问题,仔细看看

网友:
学习了。正少了这些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是短路电阻的,不要考虑它,你已经确认是电源问题吗?看你图上是主动pfc的,280肯定不正常,查pfc部 ...

谢谢指点。仔细跑了下电路,的确如你所说,继电器是短路一个大饼电阻的。

网友:
这电源我修过几个,如果有5vsb电压,绿线也正常,重点在哪个ICE2PCS02,300v+去往这个ic的几个贴片电阻,可能开路了,还有对应的插头标记的有电压,你可以看看,其实这样的并不复杂,我修过几个上海的客户发来的,我扣893397440,需要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