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a780G 开机一会就无信号

楼主(2015-06-03):
onda a780G 正常开机后突然就黑屏,没信号,再开机有时进了系统无信号输出,有时没自检就无信号

网友:
AMD芯片组的嘛e??在无信号的时候测量一下哪个供电或者信号不正常。。。

网友A:
AMD的北桥,用到一定年限就出问题,考虑北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MD的北桥,用到一定年限就出问题,考虑北桥。

朋友也说是北桥虚焊,现在是维修比较贵呢还是换板贵?

网友:
把大电容换了

网友:
无信号时复位还有吗?

网友:
估计北桥 问题居多

网友:
先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也说是北桥虚焊,现在是维修比较贵呢还是换板贵?

是晶片老化。换板和维修差不多。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先加焊下桥试试

网友:
桥可能虚焊了   用手压下看看亮不

网友:
onda的板看到就头痛.

网友:
打桥就没有意思了。即使加焊OK也永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