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M触发0.3掉电

楼主(2015-06-03):
机型:F41M
版号:LA-3571P
故障:上电0.3掉电
机器之前在别地修过,没修好。
拆开机器发现,上家加焊过时钟,换过南桥,换过CPU供电芯片MAX8770
通电机器触发到0.3.怀疑有供电没出来,测量CPU电压没产生,测量CPU供电芯片第19PIN
发现电压才1V左右,明显不正常,接着查+5VS,发现U16的Q极为0V,正常应该是19V。
顺藤摸瓜测量发现+VSBP没产生,发现PQ7 G极19V怀疑分压电阻PR41  PR42有问题用风枪拆下电阻测量居然都是好的,
之前测量过SPOK有3.3V那就肯定是PC20产生内阻了,拆下PC20,通电测试电流0.7—。09来回跳几下。接上屏幕LOGO显示。

网友:
嗯分析很到家,很久没上论坛了

网友:
发的图也看不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