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R33触发到0.3A左右故障

楼主(2015-06-03):
拆机,观察主板上发现PQ28烧了一个洞,旁边的芯片也烧掉了。

拆掉芯片、MOS管。发现芯片第2脚焊盘已经掉了。用万用表测主板上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都正常。然后,再补上芯片、MOS管。芯片焊好后用漆包线从芯片2脚飞线到PC128上,接上可调电源,再次上电到0.35A,故障一样。用万用表测主板上除显卡供电、CPU供电、集显供电没有,其它电压都正常。这是7系列的机器,有可能显卡供电要在复位以后才会出,那么到底先修CPU供电还是显卡供电呢!由于CPU坏了,也会导致不出CPU供电,所以就会没有显卡供电、集显供电。先换个CPU试试,找了一个CPU换上去。再次开机,电流一下子上电到0.7A继续往上跳,这是亮机的节奏啊。果然接屏已经显示。

网友:
是的,这个电压短会烧坏U.

网友:
CPU供电部分正常吗?查一下吧。CPU坏了可不是件小事。

网友:
很好的技术

网友:
烧了这么多 有些严重 学习了

网友:
少这么多 楼主还需要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