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门去搞打印机共享,那台是理光的MP2550B数码复合型的,发求解

楼主(2015-06-03):
今天上门去搞打印机共享,那台是理光的MP2550B数码复合型的
我的系统是新装的安装版win7 64x系统。刚开始用IP可以进去看到打印机也连接上了,应该是驱动不对我又把连上的打印机删掉了,问题出来了:
    我在通过IP进去,就进不去了,把把打印机重新启动,我用IP又可以连,过了一会又进不去。
到底是怎么回事,可以确定别人可以正常打印。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求解。明天还得上门去搞

网友:
哪位大神告诉我该怎么操作。。实在是搞不来,搞了好几个小时了

网友:
换其它方法连呢,IP是不是动态了啊

网友:
驱动如果正确了你把机器IP固定,然后和电脑IP 在同一个段内不能一样。应该可以以前也遇到过不好久没有搞了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一次,装了好几次系统都老样子,有时能连接打印机有时候就连不上,后来发现是计算机名称重名了

网友:
那台是很大的数码复合型一体打印机,就是那种不用连接主机只有一个大型机器的的,那种万把块钱一台的,就是有时候用IP可以访问有时候又访问不了

网友:
是不是IP地址冲突,PING一下看看.

网友:
我也碰到个、是网络行的,重装了后就方问不了,后来没搞定

网友:
你是多少钱去搞的?

网友:
像这种东西就是到每台电脑上安装一个网络版的驱动,首先要确定打印机的IP要固定。

网友(2015-08-05):
共享好像不能装64的,改32位试下

网友(2016-08-13):
网络打印最好用机器名安装,64位系统一定要64位驱动,最简单的方法是在网络里面查找打印机然后安装。

网友:
实在不行换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