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神舟显示器,无指示灯维修

楼主(2015-06-03):
品牌:        神舟
品名:        LF85WD
型号:        M8WLA
故障现在: 插电源无指示灯,测电源板,所有电压低甚至无(新手,不确定量对了)量二极管 三极管,保险均正常
处理方式:更换供电芯片(LD7575PS)
维修结果:成功亮机
                      以上均本人独立完成,师娘绝对没有帮我,我向师傅保证
              我反正是新手,你们愿意喷就喷吧,懒得喷的就加分
                           反正你不能白来一趟
                              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A:
楼主是说电源IC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说电源IC坏了:?

我反正不知那叫什么,师娘没教,应该是吧

网友:
原来我的手机也可以拍高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反正不知那叫什么,师娘没教,应该是吧

师娘都教你些什么了?

网友C:
看样子,你这段时间跟师娘搞的挺火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娘都教你些什么了?

我师娘该教的教了,不该教的也差不多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你这段时间跟师娘搞的挺火热的

还好还好。。

网友:
此地无银三百两

网友D:
维修过程也太简单了,各脚电压多少啊

网友E:
被你师傅看到,不抽死你才怪。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反正不知那叫什么,师娘没教,应该是吧

刚刚看见,不来应该是10分来着,结果看见就6了

网友:
有这个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被你师傅看到,不抽死你才怪。

怕师傅你就学不好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过程也太简单了,各脚电压多少啊

毕竟是新人,哪里还知道那么多脚位电压!将就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刚看见,不来应该是10分来着,结果看见就6了

那有有什么关系呢!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点简单................

简单易懂!!

网友:
礼尚往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是要谢谢楼主分享...........

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