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thinkpad T420S电路腐蚀故障

楼主(2015-06-03):
      下午同行送来一台联想THINKPAD T420S,I5集显机器。插可调电源有待机0.007A,按开关无反应.火速拆机,全板大致扫了一遍无明显进水腐蚀,烧焦.打各电感阻值正常.再次通电,测 3 5V待机 L3 L4已正常产生.既然待机都出来了,那么控制保护隔离那块的三大主力芯片 BD4176KVT,BU777KVT,H8S应该已经完成部分工作.这三个主芯片有两个位于ExpressCard卡槽下面,用麦拉胶盖住的,H8S则位于另一面。大伙都知道早期IBM经典机型的机器这三兄弟芯片少了哪一个都不行。既然这样,不妨先把它们找出来,拆掉卡槽位,撕开麦拉胶纸,果然有情况,BD4176KVT芯片旁边有3元件有轻微腐蚀,两20欧姆电阻R413 R422,一个大电容C609,大伙看到这里都知道它们是做什么用的吧,(芯片第59脚---VREGIN20供电脚),芯片的主供电,万用表打过去,居然正常,虽腐蚀但电路通断仍正常。竟然正常那么先放过它们。继续扫描,,,,来到U42芯片BU77700KVT,几经仔细观察,发现少许问题,U42芯片的51 52脚似乎有点跟其他脚不一样,颜色稍发暗,但无明显腐蚀。对照图纸,52是EPWRG信号,旁边51就是接地脚,难不成它漏电了,先不管那么多了,上焊膏,烙铁上去磨了几下,洗板水刷刷更健康。风枪150烘干,这两只脚现在是银光闪闪啊。通电测试,自动触发上电到0.11A,看来有戏。上CPU,内存外接显示器,经过三次自动上电完美亮机。此机故障简单,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稍仔细观察下就能很快找到问题。明天备份好此机BIOS与大家分享!

网友:
电容坏好难找哦,又不能用表测

网友A(2018-01-25):
到现在看到IBM的老机器还是感觉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现在看到IBM的老机器还是感觉烦!!

IBM的质量,电路设计得好。坏得不多啊

网友:
这种老机子不好修

网友:
楼主提到麦拉 看来楼主是工厂出来的大神

网友:
刷两刷就搞定了  电容不换会不会返修?

网友:
是不是泡水机呢,老机子难搞,厉害

网友:
这种故障我一般都发现不了,楼主很强,顶一个